[求助] 求助,DC遇到的upf问题

楼主(2022-05-24):
我再做DC时,遇到这样的warning导致不能编译,我想要工具不使用upf,有什么方法可以关闭它?

网友:
你不load upf可以不

楼主:
正是因为没有load upf,才报了这个warning.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工具不需要load  upf

网友(2023-05-10):
应该是有其他的命令必须要upf才能运行?检查下脚本里其他的命令吧

网友:
可能是代码里例化cell的时候接电源pin了,可以把代码里面的电源pin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