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仿真vhdl的dump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2-05-24):
5资产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用vcs仿真vhdl和hdl的文件时,如何dump波形呢,我在vhdl的文件中加入了dump的语句:而且在synopsys_sim.setup中也添加了IEEE:   和   SYNOPSYS:的路径,而且编译的一开始也先编译了novas.vhd。最后运行仍然报出:    如下图的错误,请大神指教,怎么处理呢?  请大神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A:
刚刚说的都是verilog语法
建议把fsdbdump放到verilog里面,vhdl的,很少用,担心有其他问题

网友:
dump函数是一个内部函数,要增加“$”符号。$fsdbDumper

网友:
而且可能编译仿真命令,还要加其他option,才能认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说的都是verilog语法
建议把fsdbdump放到verilog里面,vhdl的,很少用,担心有其他问题 ...

谢谢指导,你说的对,增加语法后可以生成fsdb波形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现在能够生成了fsdb波形,但是如何能够让verdi读出这个设计呢?也就是像hdl一样那样的veri左边显示工程结构这样子的。我现在倒是能够生成fsdb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工程目录显示出来呢? 有具体的命令例子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