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极管连接mos做负载

楼主(2022-05-24):
二极管连接的nmos做负载,pmos作输入时。等比例减小nmos的尺寸,输出点的DC电压变大60mv,电流轻微变小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nmos的直流电阻增大的原因吗?我把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也考虑进去,给自己绕晕了。

楼主:
饱和区直流电阻比较复杂,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尺寸等比例变小,ro是变小的,应该也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A:
阈值电压变了,L变化会对VTH有影响,想维持原电流不变(Vod就要不变),那VGS就要变化,在这里看来VTH是变大了,导致电流变小,而VGS增大克服电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阈值电压变了,L变化会对VTH有影响,想维持原电流不变(Vod就要不变),那VGS就要变化,在这里看来VTH是变 ...

谢谢,我就把这个给忽略了,这样一来似乎就稍微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