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T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24):
做PT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Information: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000000 Kohm (Time unit is 1 ns,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000000 pF). (DES-028)
Information: Attempting to read the parasitic file to auto-determine location transformation factors. (PARA-067)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5]'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g_5/product_1[10]:7 *599800 6.85818e-05) on net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g_5/product_1[10]: node '*599800'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44]'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g_6/copt_net_63861:5 *599800 3.25554e-05) on net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g_6/copt_net_63861: node '*599800'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45]'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g_6/mult_13/CARRYB[3][2]:4 *599800 5.00049e-05) on net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g_6/mult_13/CARRYB[3][2]: node '*599800'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9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r_3/mult_13/n47:4 *599800 5.83775e-05) on net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r_3/mult_13/n47: node '*599800'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88]'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r_3/product_1[3]:6 *599800 0.000111993) on net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r_3/product_1[3]: node '*599800'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88]'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r_4/add_0_root_add_14_ni/U1_1_11/B *599800 8.67071e-05) on net Topmodule_Guidedfilter_inst/weight_p32_q32/multiply_Akr_4/add_0_root_add_14_ni/carry[11]: node '*599800'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079698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3]: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7 *603403 0.000138593)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9 *603403 0.0005548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1.12979)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DisparityMap_Top_inst/Aggregation135_Ram_1/route_opt_ropt_h_inst_131485/Z 0.000295548)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5]: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DisparityMap_Top_inst/DisparityMap_inst/agg2_Left/clock_opt_opto_ZINV_22_102:7 0.000941417)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5]: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DisparityMap_Top_inst/DisparityMap_inst/agg2_Left/clock_opt_opto_ZINV_25_inst_51605/ZN 0.000379844)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5]: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7 0.000138593)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5]: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4]:9 0.0005548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5]: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145008)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4]'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1.56072)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6]: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5]'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1.20232)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7]: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6]'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1.83832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8]: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7]'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025691)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199]: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8]'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0.763733)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0]: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9]'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2.79936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1]: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0]'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2.59697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2]: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4]:15 5.76593e-06)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3]: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603403 optlc_net_1158:10 0.000164476)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3]: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0234889)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3]: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2]'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4]:15 *603403 5.76593e-06)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4]: node '*603403'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4.41731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0.763733)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4]'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1.78528)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6]: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5]'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2.2327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7]: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6]'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0145367)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8]: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7]'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034933)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09]: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8]'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resistor (*603403 0.694434)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0]: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19]'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5.3276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1]: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0]'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238147)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2]: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1]'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0.000126827)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3]: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2]'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3.43773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3]'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3.84868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4]'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2.9606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6]: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QB[25]' in design 'flatten_stereo'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603403 9.1394e-05) on net DisparityMap_Top_inst/Q_Aggregation135_Ram_2[217]: node not found (PARA-044)

网友A:
读寄生参数前,有没把正确的门级网表读进去?另外,确认一下port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寄生参数前,有没把正确的门级网表读进去?另外,确认一下port口的"[]"。
...

找到问题了,是rtl里若干个SRAM合成一个大的然后用了同一个控制信号,让每个子SRAM的控制信号都用不同的就解决了,很奇怪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寄生参数前,有没把正确的门级网表读进去?另外,确认一下port口的"[]"。
...

请问一下“确认一下port口的"[]"”是啥意思

网友(2023-09-28):
遇到同样问题,原因是verilog没有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