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

楼主(2022-05-24):
请问大家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怎么仿?仿真电路怎么搭,只需要在两输入端输入一个直流和一个斜坡信号么?看翻转时两信号的差值,那么怎么用蒙特卡洛仿呀?谢谢

网友:
只需要把翻转点处两输入的差值在公式编辑器里面用公式写出来,再把表达式放到setting outputs里,然后用ADEXL跑蒙卡就可以了

楼主:
那怎么减小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呀?是增加输入对管宽长比么?还有其它方法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