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验证

楼主(2022-05-25):
           lvs验证时,器件连接关系都对,验证也都通过,但是尺寸错误不提示。不清楚什么原因,又遇到类似问题吗?请赐教!

网友A:
会不会是加了dummy,电路那边没有添加

网友B:
看下trace的参数是哪些

网友C:
有没有结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加了dummy,电路那边没有添加

我尝试只查一个nand2,也会出现这一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路其他连接有问题啊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验证文件 误差范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验证文件 误差范围比较大

看了下误差0,感觉很奇怪,按说尺寸不对,LVS都没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结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trace的参数是哪些

有一个warn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误差0,感觉很奇怪,按说尺寸不对,LVS都没法通过。

看了你贴出来的结果图片,LAYOUT是DFF1  SCH是DFF2
有时候XL的状态下,LVS时候  工具会把最初的映射的SCH直接进行对比
还有,你可以做个test,任意一个MOS管子  是不是也存在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贴出来的结果图片,LAYOUT是DFF1  SCH是DFF2
有时候XL的状态下,LVS时候  工具会把最初的映射的S ...

之所以LAYFF1,SCHFF2,就是想验证器件尺寸,DFF1和DFF2中连接一样、器件尺寸不同。
我用单管也试了,还是不提示尺寸错误。后来我怀疑是netlist问题,我试着这个netlist在别的工艺
run lvs,结果是提示property Errors的。这样问题基本可以确认是foundry给的rule没使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LAYFF1,SCHFF2,就是想验证器件尺寸,DFF1和DFF2中连接一样、器件尺寸不同。
我用单管也试了, ...

可以看看网表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换个其他版本的calibre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没什么特别

这不是过了,你的意思是你的版图和电路管子尺寸不一致,也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过了,你的意思是你的版图和电路管子尺寸不一致,也过了?

是的。尺寸不一致,结果通过了。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是RULE,误差判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是RULE,误差判别是多少

误差判定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