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们,tsmc28nm和umc28nm工艺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5-25):
请教大佬们,tsmc28nm和umc28nm工艺有哪些区别?
我看规则啥的都差不多呢

网友A:
看下uncertainty和OCV设置推荐,应该就能发现区别了

网友B:
啊这,你可以把NMOS和PMOS接成二极管形式,漏端输入一个10uA电流,然后扫描W,L,看看两种工艺下在相同的vgsteff下,gm,gds,vth,ft的区别,tsmc的gm/gds(本征增益)应该比较大,vth在不同W,L,corner下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你可以把NMOS和PMOS接成二极管形式,漏端输入一个10uA电流,然后扫描W,L,看看两种工艺下在相同的vg ...

嗯嗯,我去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uncertainty和OCV设置推荐,应该就能发现区别了

嗯嗯,谢谢

网友(2024-12-2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