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规则文件问题

楼主(2022-05-25):
小弟最近拿到UMC的工艺,在做DRC的时候读取规则文件报错,错误如下: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尝试过把相对路径改为绝对路径之后,依旧报错
看到有的说法是没能识别tvf格式的规则文件,想请教一下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原因是UMC工艺里面的rule文件中需要重新修改一下调用关系的路径,改成自己服务器或者电脑的绝对路径,改哪里就看报错的时候,哪一行报错,DRC/LVS都有这个问题,PEX我忘记了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UMC工艺里面的rule文件中需要重新修改一下调用关系的路径,改成自己服务器或者电脑的绝对路径,改哪 ...

我试了一下,调用的路径都改成绝对路径之后DRC没问题了,但是LVS的还是有一个报错,  不知道大佬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调用的路径都改成绝对路径之后DRC没问题了,但是LVS的还是有一个报错,不知道大佬有没有遇到 ...

报错行附近好像是对金属电阻进行定义,没看到有调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错行附近好像是对金属电阻进行定义,没看到有调用文件

并未遇到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未遇到这个错误

那我再试试看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