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layout DRC 报错求助

楼主(2022-05-25):
Mn-1 is not allowed to put beneath P2.Min.clearance for Mn-1 to P2 is 0.5.
这个报错具体如何理解呢?

网友:
Mn-1不允许置于P2下方。Mn-1至P2的最小间隙为0.5。(百度翻译)

楼主:
Mn-1具体指的是哪层金属呢?

网友:
MN-1一般是指次顶层金属
但是每个工艺可能定义不一样还有Mn_1 是metal1 Mn_2是metal2 。看design rule 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