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如何仿真呢?

楼主(2022-05-25):
使用SC CMFB的全差分运放在仿真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
dc和ac仿真时,SC CMFB电路不起作用,只有在瞬态仿真时SC CMFB电路才能正常工作稳定输出共模电平。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摸索后是这样解决的:
dc仿真时不断调节输入共模电平和器件参数,使得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平在没有CMFB电路调节状态下即可达到VDD/2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ac仿真。

我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输出摆幅的仿真
我发现输出摆幅的仿真大部分都是通过dc扫描完成的,但如前所述,SC CMFB电路只在瞬态仿真时工作,这就导致输出摆幅的仿真无法进行。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我自己找的方法还有瞬态仿真测总谐波失真THD的,还有一个方法是数模混合仿真,但前者不知道为什么THD总是很大,后者还在学习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再tran 里面加入 ac 仿真,设置一下 ac times

网友B:
仿真sc diff运放  我是用balun强制稳定输出共模dc点来跑ac仿真得到gbw和pm、gain的,注意要把共模反馈引入的等效电容加进去当负载以及采样电容反馈电容的等效,diff 运放接成开环进行仿真;共模反馈的仿真可以参考哔哩哔哩上的教学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story.content.click

网友:
调参数让输出稳定是不靠谱的,最好弄一个连续时间的CMFB(甚至用理想器件搭一个)做dc/ac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tran 里面加入 ac 仿真,设置一下 ac times

谢谢,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虽然仿出来的增益和我之前用的方法得到的结果相比下降了6dB,但分析后发现是我的CMFB电路最终稳定在1.61V左右而不是1.65V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sc diff运放  我是用balun强制稳定输出共模dc点来跑ac仿真得到gbw和pm、gain的,注意要把共模反馈引入 ...

谢谢解答,我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原理部分也是看的这位老师前半段的视频。balun的方法我在论坛也看到过,不过没太搞明白。我再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虽然仿出来的增益和我之前用的方法得到的结果相比下降了6dB,但分析后发 ...

这个其实是最准的 而且省去了很多DC 设置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tran 里面加入 ac 仿真,设置一下 ac times

你好,tran里在actimes加入ac仿真,然后利用ac仿真进行dc扫描貌似也不行,请问还有哪些操作遗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虽然仿出来的增益和我之前用的方法得到的结果相比下降了6dB,但分析后发 ...

是的 确保是steady-state

网友C(2025-05-21):
引用 网友A:
是的 确保是steady-state

请问如何确保是位于稳定状态呢?开关电容的话,不同时间下开关的状态不是不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确保是位于稳定状态呢?开关电容的话,不同时间下开关的状态不是不一样的嘛
...

可以用ps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