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有寄生但无原管子

楼主(2022-05-25):
500资产
最近做版图后仿真pex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采用生成calibreview的方式,结果出现了生成的calibreview文件里面有寄生的电容电阻,但是没有原来的管子的问题;calview.log如下所示,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提示了:没找到n12ll和p12ll这两个器件,先看看Pdk库安装了吗?确定有这两个器件吗?cellmap文件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
找smic代理要一下cellmap文件吧

网友B:
首先,确认你使用的cellmap文件是不是对的。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工艺厂给的cellmap文件你用对了;第二种cellmap里面对报错的这两个管子的定义对不对。
其次,你映射cellmap时有个库的选项是选线路设计库而非版图库,当然出结果的库还是选版图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了:没找到n12ll和p12ll这两个器件,先看看Pdk库安装了吗?确定有这两个器件吗?cellmap文件设置正确了 ...

cellmap文件有,n12和p12是smic55的管子,添加了库文件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你使用的cellmap文件是不是对的。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工艺厂给的cellmap文件你用对了;第二种 ...

我用的是smic55版本16_1的设计库.lvs是这个版本吧的,但是.r.c.s以及cellmap是16_0的,代理没有16_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你使用的cellmap文件是不是对的。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工艺厂给的cellmap文件你用对了;第二种 ...

cellmap里面有定义的

网友:
映射时填写的东西都写对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ellmap里面有定义的

这两个管子定义明显不对嘛,名字都没有对上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你首先保证你的PDK库,你有可读的权限,看下你PDK库下面的所有文件你是否可读,先把权限放出来
再你直接搭建一个电路,只有一个MOS管,4端短接,再抽个NORC看看,看有没有本身MOS管。如果还没有,就自己
按照格式去做一个cellviewmap 只要PMOS,NMOS 再试试。我觉得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子定义明显不对嘛,名字都没有对上

放错图了,n12ll的有,这个cellmap名字上是没问题的,另外你说的映射是指这个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你首先保证你的PDK库,你有可读的权限,看下你PDK库下面的所有文件你是否可读,先把权限放出来 ...

PDK都有可读权限的,为什么自己写一个cellmap只放用到的器件可以呢?

网友C:
我感觉帮你找到问题了,是这个问题的话。悬赏拿来!
你这个地方的cellviewmap ,貌似不对,一般情况下,这些cellviewmap都是在PDK路径下,而不是默认的./路径下
你试试将你目前的cellviewmap 路径更换一下,因为感觉是你map文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帮你找到问题了,是这个问题的话。悬赏拿来!
你这个地方的cellviewmap ,貌似不对,一般情况下,这 ...

谢谢回复,cellmap我是复制到那个目录下,点击view是可以看见文档内容的,很明显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错图了,n12ll的有,这个cellmap名字上是没问题的,另外你说的映射是指这个步骤吗
...

output library 填的是你自己的库
schematic library 填的是版图对应的电路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PDK都有可读权限的,为什么自己写一个cellmap只放用到的器件可以呢?

因为你自己写的文件本身没有修改读写权限,默认可读写,可能你也是在其他文件基础上修改的,一些文件开头也都存在,所以能用。

网友(2024-01-12):
查看运行目录下的calview.log,如果报warning: Can't open XXX(器件名) cell,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解决:

检查cds.lib和lib.ref文件是否一致,通常是不一致导致的报错。使用library path editor 将cds.lib另存为lib.re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