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hspice, AMD R9 5950x跟intel i9-12900K 应该买哪一个?

楼主(2022-05-25):
单纯要跑hspiceCPU100%用到满跑好几天的
请问AMD R9 5950x(16X32T)intel i9-12900K (16C24T),应该买哪一个?
价钱没差多少,虽然都是16C,但32 Thread 24 Thread 的差距
不知道下指令时,Hspice –mt 32-mt 24是不是会差很多?
应该买哪一个?

网友:
主频一样的话,应该还是32个threads更好一些吧

网友A:
同样的cpu,很可能Hspice –mt 32还没有-mt 24快。

网友B:
我只试过很小规模的例子,-mt还不如不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试过很小规模的例子,-mt还不如不加快

如果电路很小,是有可能-mt不如不加快
但是如果电路够大,要仿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
CPU的每个线程也确定都有用到100%
同一棵CPU我的经验是-mt一定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cpu,很可能Hspice –mt 32还没有-mt 24快。

会有这种状况,应该是电路的复杂度不够

只要电路够大,跑几us要仿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
CPU的每个线程也确定都有用到100%
同一棵CPU我的经验是-mt越多一定比较快

我试过AMD5800U@ 3.40 GHz-mt16,全速跑
IntelXeon E-2286G @ 4.00GHz-mt 6 的速度跑
AMD只有快一些些,有去查看CPU使用率都是100%
所以想知道大家有没有AMDR9 5950x(16X32T)inteli9-12900K (16C24T)的经验?

网友:
看单核性能,哪个高选哪个。还有就是你的仿真要很久,是规模大(如后仿),还是只是要跑仿真过程比较长(如100ms),如果是后者,那更加要选单核性能好的,因为多线程并行可能效果不明显

网友C:
12900K是8+8,八大八小,如果一次调用24到32线程,肯定是5950x
AMD的大cache和环形+Infinity Fabric对SPICE仿真增益很高,但问题是有概率装不上CentOS7(
要是必须要intel的话,上12900KS吧

网友:
实测 R9 3950X 跑单核spectre时域仿真是能秒杀 E-2286G 的,大约能快20~30%;对比 Xeon Platinum 8180M 甚至可以快到接近翻倍(80%~90%左右)。这还不说 R9 5950X 比 R9 3950X 有15% IPC的提升。
不过 AMD 消费级的锐龙系列对 RHEL 7 的兼容性都一般,等待 RHEL 8 成为主流或者上 EPYC 都有考虑的意义。
最后,12代 Intel 对 RHEL 7 的兼容性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900K是8+8,八大八小,如果一次调用24到32线程,肯定是5950x
AMD的大cache和环形+Infinity Fabric对SPICE ...

可以现在别的机器上安装好centos,再把硬盘拿下来安到新机器上,使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hspice 最快可能是 -mt 4

网友:
想知道最後買哪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