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衬底耦合

楼主(2022-05-25):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测试一个数模混合芯片时,发现数字部分的时钟耦合到了模拟信号上。
       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路径,分析下来只能是衬底耦合的缘故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仿真模数混合芯片,衬底耦合的方法或者教程?

网友:
需要工艺厂提供衬底工艺文件,用QRC的SNR仿真好像是可以做的

网友(2023-10-18):
问一下提供工艺的代工厂是否提供衬底耦合效应提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