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布线问题

楼主(2022-05-25):
版图布线,上线左右怎么留线道,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没太看懂

楼主:
就是布线怎么留线道,相互之间留几根,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

就是布线怎么留线道,相互之间留几根,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
看电路,和你的布局,大概缕一缕,只能说大概,留个稍微大点的余量

网友C:
没太懂你的意思,是留距离还是留通道如果是留总通道的距离这个只能是大概,留多不留少,如果是留单个通道到下一个通道的距离就取线间距就行了(M2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没看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太懂你的意思,是留距离还是留通道如果是留总通道的距离这个只能是大概,留多不留少,如果是留单个通道到 ...

留通道距离,不知道有多少根线,是向左,右连,还是上下连     就拿BGP来说,把差分对,电流镜,三极管,布好局,布完线以后。
这几个部分和其他Pmos,Nmos该怎么摆放,怎么布线,还是看看大概有几根线,只能大概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留通道距离,不知道有多少根线,是向左,右连,还是上下连     就拿BGP来说,把差分对,电流镜,三极管, ...

BGP通道需要很多 开关管不要放重叠了(不要放一个位置)因为出去的端口很多通道会不够,一般是MOS管是左右放分开放 左边P右边N(可反向)竖着M1横着M2,P和N中间放M1的通道M2通道不用考虑,图有多大M2就用多少通道跟M1的高度差不多就行。可以提前在图的左侧放好M2的通道用一个通道少一根M2。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P通道需要很多 开关管不要放重叠了(不要放一个位置)因为出去的端口很多通道会不够,一般是MOS管是左 ...

左边是M2通道可以提前布好

左边是M2通道可以提前布好

左边是M2通道可以提前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P通道需要很多 开关管不要放重叠了(不要放一个位置)因为出去的端口很多通道会不够,一般是MOS管是左 ...

一般不都是金属1 横着,金属2竖嘛?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我的BGP是边画边拉线,最后调整(留的线道小了,就再拉开距离,大了,连完线再S缩回去)
不知道如何布线...

附上我画的BGP

附上我画的BG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不都是金属1 横着,金属2竖嘛?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我的BGP是边画边拉线,最后调整(留的线道小了,就 ...

金属的横竖是一开始就规定好的,这个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拉开一点距离连完了S回来不用边画边S挺浪费时间。你的布局结构是上下所以M1M2是和我的倒过来的。

楼主:
我就是先拉开一点距离,连完了再S回来

有没有其他布线的方法啊
想知道怎么精准确定几根线,留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