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离散sigma delta传递函数求解

楼主(2022-05-25):
请问:对于4阶CIFF的建模,我知道可以采用desig工具包去综合得到系数。但是我想知道,下面这种方法哪里存在错误?列出节点方程。根据YOUT(z)=STF(z)*X(z)+NTF(z)*E(z).这个公式,把X(z)项当成0,直接计算出NTF。

然后和综合出来的ntf进行系数比对,得到a b c g的等式关系,可以修改某个值来优化动态范围。

求助:为什么最后无解?  节点方程有问题吗  处理有问题吗?  求指正,困扰我很久了。拓扑图和主要代码如下:

楼主:
路过的朋友可以提提想法~~~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求解的?matlab的哪个工具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求解的?matlab的哪个工具箱

就用matlab,不需要额外的工具箱。自动综合的脚本是desig和sdtool

网友A:
你求解用的solve函数就需要工具箱。matlab的解析求解挺谜的,我觉得99%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求解用的solve函数就需要工具箱。matlab的解析求解挺谜的,我觉得99%是这个问题

...

我是自带有的 你是什么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带有的 你是什么版本

R2020b。你肯定是安装matlab的时候选了安装全部官方工具箱,不过这个无关紧要
我建议你先看一下solve的文档,无法求解的原因八成是你的方程组不是它能求解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20b。你肯定是安装matlab的时候选了安装全部官方工具箱,不过这个无关紧要
我建议你先看一下solve的文 ...

我看了一下,存在4和4.01要相等,c2*g1 + c4*g2 + c2*c4*g1*g2 + 1.0和1要相等的情况(系数都是正的)

网友B:
在octave (matlab的开源版本)上试了试,是可以求解的。代码如下,差别在于去掉了noise变量。
%%%%%%%%%%%%%%%%%%%%%%
pkg load symbolic
syms x y1 y2 y3 y4 yout E A z real
syms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a1 a2 a3 a4 g1 g2 positive
A = 1/(z-1);
eq1= (b1*x-c1*yout-g1*y2)*A==y1;
eq2= (b2*x+c2*y1)*A==y2;
eq3= (b3*x + c3*y2 - g2*y4)*A==y3;
eq4= (b4*x+c4*y3)*A==y4;
eq5= yout==E+(b5*x+a1*y1+a2*y2+a3*y3+a4*y4);
[y1 y2 y3 y4 yout] = solve(eq1,eq2,eq3,eq4,eq5,y1,y2,y3,y4,yout)
HE = subs(yout,x,0)/E
%%%%%%%%%%%%%%%%%%%%%%%%%%
结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ctave (matlab的开源版本)上试了试,是可以求解的。代码如下,差别在于去掉了noise变量。
%%%%%%%%%%% ...

求解是指:

sdtool工具和desig综合出来的ntf  与我计算出来的带a1~a4, b1~b5, c1~c4,g1~g2的ntf  两者要相等 必须有z的任意次数项相等  结果解不出来  显示无解。

HE的传递函数是可以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