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出失调存储问题

楼主(2022-05-25):
请问大家,全差分比较器输出失调存储时,
首先开关S3-6闭合,使失调电压存储在电容上,比如为VOS。那么当比较时,输入VIN,VIP电压,这时经过放大处理后,电压为Av(VIN+  -  VIN-  -  VOS)(对么?)存储在电容上么?那么怎么做到失调消除的呀?
谢谢大家

网友:
对的。Av(VIN+  -  VIN-  -  VOS)不就是把失调减掉了么

楼主:
谢谢,那根据电荷守恒,下极板原来存AvVOS,那么上极板与下极板的差 为VCM-AvVOS,那么现在下极板就是Av(VIN+  -  VIN-  -  VOS),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上极板为Av(VIN+  -  VIN-  -  VOS)+VCM-AvVOS,那这样也没减掉呀
还有存失调电压的时候,是两个电容都存储AvVOS么,还是只有一个存储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根据电荷守恒,下极板原来存AvVOS,那么上极板与下极板的差 为VCM-AvVOS,那么现在下极板就是Av(VIN+ ...

这是全差分的结构,失调肯定是差分形式存在两个电容上,存储阶段,两个电容下极板的电压差是AvVos,那么单个个电容上的压差应该是Vcm-(+)AvVos/2,开始比较后,两个电容下极板的压差变为Av(Vip-Vin),上级板的压差变为Av(Vip-Vin-Vos),因此失调被消减掉了

楼主:
谢谢,
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电容上极板 是靠近锁存器一端。

存储阶段,C1,C2下极板电压分别为  AvVos/2,-AvVos/2, 上极板均为Vcm,两电容上下极板压差分别为
Vcm-AvVos/2,Vcm+AvVos/2, 这时两个电容之间的下极板压差为AvVos

比较阶段,C1,C2下极板电压分别为  Av(Vip-Vin+Vos)/2,-Av(Vip-Vin+Vos)/2 ,上极板分别为Vcm+ Av(Vip-Vin)/2 ,Vcm+ Av(Vip-Vin)/2 ,两电容下极板电压差为Av(Vip-Vin+Vos)  ,两电容上极板电压差为   Av(Vip-Vin)   传输到锁存器。
这样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