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变mcu的主频,不复位、不重启,可以吗?

楼主(2022-05-25):
希望mcu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整它的主频,比如说,在30MHz/55MHz/140MHz,这几个频点之间切换。
但不希望重启或者复位mcu。

可以实现吗?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谢谢,如何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何实现啊?

  直接调频就可以了。只要signoff supported frequency范围内就可以。
  你问这种问题是要被打屁股的,简直没有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频就可以了。只要signoff supported frequency范围内就可以。
  你问这种问题是要被打屁股的,简 ...

大佬,就是希望你能带我入门!

网友(2023-01-18):
太可以,这个不是基本操作吗?哪家的MCU切主频要复位的,会被拉出来鞭尸的。。。

网友(2023-08-30):
代码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