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变RISC-V mcu的主频,不复位、不重启,可以吗?

楼主(2022-05-25):
希望MCU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整它的主频,比如说,在30MHz/55MHz/140MHz,这几个频点之间切换。
但不希望重启或者复位mcu。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呀,相当于时钟域切换,需要做防毛刺处理,电路上都可以实现,但是软件上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相当于时钟域切换,需要做防毛刺处理,电路上都可以实现,但是软件上不知道怎么实现 ...

谢谢,你的意思是,直接用数字电路来实现?

请问,具体该如何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相当于时钟域切换,需要做防毛刺处理,电路上都可以实现,但是软件上不知道怎么实现 ...

你说的软件是配寄存器么
我司的soc,切换时钟源,或者改pll分频比就是寄存器改一下就行,里边硬件的细节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直接用数字电路来实现?

请问,具体该如何做呢?

我是做IC设计的,切换时钟我们设计会考虑这问题,你明显是用别人的MCU,所以你应该咨询这家MCU设计公司,他们是否可以支持时钟跳动,需要做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软件是配寄存器么
我司的soc,切换时钟源,或者改pll分频比就是寄存器改一下就行,里边硬件的细 ...

那你赶紧去了解了告诉我啊。

mcu时钟切换以后,SRAM和cache里面的内容,不会丢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IC设计的,切换时钟我们设计会考虑这问题,你明显是用别人的MCU,所以你应该咨询这家MCU设计公司, ...

大佬,我们是想自己做risc-V核,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钟跳动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赶紧去了解了告诉我啊。

mcu时钟切换以后,SRAM和cache里面的内容,不会丢失吧?

这个不对SRAM部分掉电,或者复位,是不会丢的,
CPU时钟源选择,好像mux吧,至于切换瞬间毛刺问题,楼上有经验
时钟源不变,只改频率,pll就可以了吧,之前回片测试,我测过,PLL稳定之后,修改每个模块的入口时钟div寄存器,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频率,没有的就需要考虑从其他通路输入过来。
再细节的我也不清楚,问了可能也不会太理解。。。毕竟不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对SRAM部分掉电,或者复位,是不会丢的,
CPU时钟源选择,好像mux吧,至于切换瞬间毛刺问题,楼上 ...

你的意思是,mcu主频可以很方便的任意切换啊,不需要复位或者重启,只是切换瞬态可能有毛刺,但,SRAM和cache的数据都不会丢,是吗?
哎,你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不做设计呢?如果你会做设计,你就可以教我了!

网友C:
SoC 里面的 clock divider 和 clock switch 都是 经过处理的, 两个时钟切换的时候,都是先mask 前一个,然后再enable 后一个。 不会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C 里面的 clock divider 和 clock switch 都是 经过处理的, 两个时钟切换的时候,都是先mask 前一个,然 ...

可以无缝衔接吗?

如果是两个clock来无缝切换的话,需要两个clock divider,一个clock switch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mcu主频可以很方便的任意切换啊,不需要复位或者重启,只是切换瞬态可能有毛刺,但,SRAM和c ...

我们的是可以,其实SRAM,cache,都是SRAM结构,掉电或复位丢失,只要不掉电和不复位,就一直保存的,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时钟切完复位了,程序从头来,是不是又跑到切换频率这个命令了,那就循环往复了

理论上是可以任意切,任意改,主要看实际工作状态,比如浅睡眠,深度睡眠,stop,掉电等等,大概这些模式,关闭不同模块,
需要快速响应,可能就是只是降低工作频率,唤醒之后立马工作,频率再调回去,这时候程序不丢失。。如果需要超低功耗,基本上只剩下always on区域有一点点电,其他都丢了,通过某个中断唤醒,相当于重新开机了

网友D:
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首先MCU设计中完全可以实现频率动态切换(DFS),可以使用无毛刺时钟切换模块来达到异步的两路时钟之间切换,具体设计可以在论坛里找。另外如果使用PLL作为时钟源,你要注意一下PLL的lock信号是否被后级电路做reset信号,如果后级设计把PLL的lock信号引入到了系统复位中去,那重配置PLL过程中,PLL会不会失锁进而引发系统级复位。这样可能会把时钟配置寄存器置回复位态,因此进入了一个死循环,频率切换失败。SRAM一般情况下不会带rst信号,内部信息会保存,但是如果时钟状态不稳定,会有误写的可能性,数据安全受到挑战。时钟关系到整个系统能否正常运行,还是要多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首先MCU设计中完全可以实现频率动态切换(DFS),可以使用无毛刺时钟切换模块来达到异 ...

感谢,谢谢大牛指点!

具体设计可以在论坛里找。。。。这怎么找啊,一头雾水,能否直接给个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