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c中综合时提示很多错误,不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2022-05-25):
Error: Library analysis failure - No technology data (OPT-1007)
Error: Library analysis failure - cannot find buffers and inverters (OPT-1006)
Warning: Design does not have a floorplan or a valid floorplan (OPT-4000)
Warning: Design does not have a valid die area (OPT-4001)
Warning: Flow step returns Error: dcrt/designPreludeChecks (FLW-2543)
Error: Flow status set to Error by step: dcrt/designPreludeChecks (FLW-1762)
>>>> Flow completed with error <<<< (FLW-3570)
>>>>>>> 6 unique error and warning message tags while observing default: (MSG-3100)
#prnt #trgr #lmt    Tag  Level     Format (or last printed message)                                (MSG-3036)
    1     1  0 FLW-2543  WARNING   Warning: Flow step returns Error: dcrt/designPreludeChecks (... (MSG-3032)
    1     1  0 OPT-4000  WARNING-  Warning: Design does not have a floorplan or a valid floorpl... NOTE: default level: ERROR (MSG-3032)
    1     1  0 OPT-4001  WARNING-  Warning: Design does not have a valid die area (OPT-4001)       NOTE: default level: ERROR (MSG-3032)
    1     1  0 FLW-1762  ERROR     Error: Flow status set to Error by step: dcrt/designPreludeC... (MSG-3032)
    1     1  0 OPT-1006  ERROR     Error: Library analysis failure - cannot find buffers and in... (MSG-3032)
    1     1  0 OPT-1007  ERROR     Error: Library analysis failure - No technology data (OPT-10... (MSG-3032)
Warning: >>>>>>> Notice:    2 messages were downgraded (MSG-2104)
    6     6  0        6  <------   Total sum of messages (MSG-3038)
>>>>>>> Summary: 6 error&warning MSGs observed during default (MSG-3103)
Error: 0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OPT-1007和OPT-1006是啥意思呢,我只有一个rtl文件,没有工艺数据阿,这个数据是哪儿获得的?另外,在fc综合必须要先floorplan吗?

楼主:
floorplan不是先要有网表文件后才可以做的吗?我现在只有rtl文件,怎么样生成网表文件呢?

网友A:
给个假的floorplan的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假的floorplan的框。

谢谢,好主义,我试试

网友(2024-01-15):
请问 问题解决了吗,Error: Library analysis failure - cannot find buffers and inverters (OPT-1006)是哪里出现问题呢

网友(2024-05-14):
NDM库设置错误,看看是不是site def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