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版图电流能力分布工具

楼主(2022-05-25):
请问,有没有这种工具,模块小的还能判断,大的,走线复杂的难易确定了,可以仿真出版图里面的电流能力,比如功率管最大电流多少,是否分布均匀?有谁知道这种仿真工具叫啥?????????

网友A:
r3d或者polas

网友:
EMIR仿真工具:Totem

网友B:
R3D就很好用 功率管填PAD坐标,写好参数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在使用这种软件,使用的是华大九天的polas软件,可以仿真功率管的电流分布情况,后面软件升级可以仿真控制电路的电源地线电流分布是否合理,不过软件是收费的

网友D:
totem or voltus-fi

网友(2022-08-26):
EM也可以很好的看出电流

网友:
Totem可以检查EMIR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D:
totem or voltus-fi

请问这两种工具怎么用呢?还不是很清楚流程,有资料的话求分享一下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B:
R3D就很好用 功率管填PAD坐标,写好参数就可以分析了。

请问参数具体怎么写,或者说换工艺怎么修改参数,求指教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A:
r3d或者polas

您好,请问有这两个软件学习的视频吗?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在使用这种软件,使用的是华大九天的polas软件,可以仿真功率管的电流分布情况,后面软件升级可 ...

大佬有这个软件的使用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