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运用于视频会议机的步进电机驱动MS41939参数

楼主(2022-05-25):
描述
MS41939 是一款单通道 5V 低压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通过具有电流细分的电压驱动方式以及扭矩纹波修正技术,实现了超低噪声微步进驱动。
芯片另外内置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器,上下开关的电阻之和低至 1.1 欧姆。
特点
电压驱动方式,256 细分微步进驱动电路(单通道)
每个 H 桥最大驱动电流±0.5A
四线串行总线通信控制马达
内置直流电机驱动,最大驱动电流±0.5A
QFN24 封装(背部散热片
应用
机器人,精密工业设备
摄像机
监控摄像机
MS41939封装

内部框图

管脚排列图

管脚说明图

D15~D0 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寄存器列表

步进电机细分步进驱动
模块框图

相关设置的建立时刻
建立时刻和相关时间如下所示
如果相关寄存器被刷新,则每一个 VD 周期来到时会实现一次设置的加载刷新。当同样的设置被执行超过 2 个 VD 脉冲时,没有必要在每个 VD 脉冲都写入寄存器数据。
DT1[7:0](起始点延时,地址 20h)
更新数据时间设置。在系统硬件复位后(引脚 RSTB:低→高),开始激励和驱动电机前(DT1结束)这段时间内,必须设置此项.
由于这个设置在每次 VD 脉冲来到时更新,没有必要一定在起始点延迟时内写入。
PWMMODE[4:0],PWMRES[1:0](微步进输出 PWM 波频率,地址 20h)
设置微步进输出 PWM 波频率。需要在开始激励和驱动电机前设置执行(DT1 结束)
DT2B[7:0](起始点激励延时,地址 27h)
更新数据时间设置。复位后(引脚 RSTB:低→高),需要在开始激励和驱动电机前被设置执行(DT1 结束)
PHMODCD[5:0](相位矫正,地址 27h)
通过矫正线圈 A 和 B 的相位差,驱动器产生的噪声会减少。合适的相位矫正必须依据于电机的旋转方向和速度,此设置需要随着旋转方向(CCWCWAB)或者旋转速度(INTCTABA)的变化而改变。
PPWC[7:0],PPWD[7:0](峰值脉冲宽度,地址 28h)
设置 PWM 最大占空比。设置需要在开始激励和驱动电机前被设置执行(DT1 结束)
PSUMCD[7:0](步进电机步进数,地址 29h)
1 个 VD 的时间间隔内的电机的转动次数设置。每次 VD 脉冲输入时,电机转动所设置的次数。因此,设置次数为“0”是可以停止电机的转动。
当设置的转动次数总额超过了 1 个 VD 脉冲的时间,超出部分会被取消。

CCWCWCD(转动方向,地址 29h)
电机转动方向设置。只要在选择转动方向前设置即可。
BRAKECD(电机刹车设置,地址 29h)
刹车时设置电流为 0. 由于执行此设置时,很难得到电机的最终位置,所以此设置一般用于立
即停止电机。
ENDISCD(电机工作 Enable/Disable,地址 29h)
设置电机工作使能。当设置为不使能时,电机引脚输出高阻态,电机正在转动时不要设置成
disable。
MICROCD[1:0](正弦波分频数,地址 29h)
设置正弦波的分频数。这个设置不改变转动次数和转动速度。
只有当转速达不到要求时才需要设置此项。复位后(引脚 RSTB:低→高),设置有效。
INTCTCD[15:0](脉冲周期,地址 2Ah)
脉冲周期设置。转动速度决定于这个设置。
重置/保护电路

典型应用图

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或者瑞盟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