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显示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2-05-25):
请问怎么在candece修改显示的参数(如:vds,vgs),我想增加显示的参数如:vdsat之类的

网友A:
跑完仿真后,点击你要设置的器件,然后在schematic editor窗口,用菜单:

View -> Annotations -> Setup ...

在设置界面中,点击 + , 增加一行,然后选取DC Operating Point, 在双击右边的参数栏,得到一系列的选择参数 ...

网友B:
这个annotation的显示取决于模型和CDF的设置。需要在CDF中针对不同的simulator通过设置optParamExprList和opParamExprList来定义,然后通过通过opPointLabelSet实现显示控制的。设计人员还可以针对单个器件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nnotation的显示取决于模型和CDF的设置。需要在CDF中针对不同的simulator通过设置optParamExprList和o ...

请问能详细点吗,能给个操作步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完仿真后,点击你要设置的器件,然后在schematic editor窗口,用菜单:

View -> Annotations -> Setup . ...

我在右面的选择里没有region,我自己写了一个region,发现识别不了,请问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右面的选择里没有region,我自己写了一个region,发现识别不了,请问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

这就是三楼所说的问题呀。要设置的,不是模型参数,就是CDF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三楼所说的问题呀。要设置的,不是模型参数,就是CDF参数。

好的我看看如何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详细点吗,能给个操作步骤吗

你可以看看cdfuser.pdf文件,查找opParamExprList
大概是这样的
cdfId->simInfo->hspiceD = .....
    opParamExprList = (("id" "OP(mappedRoot(\"^m1\"))" \"id\"))
.....

网友:
你可以在virtuoso的起始页面窗口中点击Tools->CDF->Edit打开相应的library里面的器件,查看元件的CDF设置。在其中的interpreted Labels页面中的Parameters(cdsParam)中查看Operating Point result显示的内容。但是这些都是做库的人预置好的。你可以试试看把这个元件拷贝到你的library进行修改,看看能不能起作用。

网友D(2025-10-28):
引用 网友C:
我在右面的选择里没有region,我自己写了一个region,发现识别不了,请问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

Hello,请问你知道怎么配置了吗,因为工艺库配置时就会在Op.mcore下,瞬态的静态工作点就不太好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llo,请问你知道怎么配置了吗,因为工艺库配置时就会在Op.mcore下,瞬态的静态工作点就不太好查看
...

我是使用#9楼的方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