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仿真自定义ucli函数

楼主(2022-05-25):
在验证工作中,有的用例运行非常慢,如果在仿真过程中发现有错误,停掉仿真再次编译非常浪费时间。如果可以自定义一些函数,对DUT或者验证环境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读写寄存器,修改memory数据等,使仿真能够正常继续下去,将会非常方便。目前搜索到的一些资料是使用vcs pli,哪位大佬有过类似实践,求指导

网友A:
我之前就做过读写寄存器的,具体还是得看场景。比如我之前访问寄存器是通过apb接口访问的,所以在testbench里挂了一个可以发起apb读写的task,入口参数是读写标志、地址、数据。然后使用vcs ucli的call命令调用该task,就可以在仿真过程随意读写寄存器,而不用重新编译。
在不了解ip的情况下,对ip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测试,根据ip对寄存器不同值做出的反应来深入了解ip的功能是很有必要的。每次修改一个值然后查看结果,编译的时间所占用的时间是相当大的。

网友A: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更复杂一点,但更通用的方式。
实现一个简单的指令解析模块(简化的cpu),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指令就行,约定好机器码格式。比如读写某个地址数据,跳转指令、加减法、判断等等。把模块能访问的地址范围里划出一部分来绑定到输入输出。这样就可以使用“代码文件”来作为读写寄存器的配置文件,每次修改配置文件后,用脚本解析配置文件,生成二进制文件(编译过程),testbench读取二进制文件开始执行。
这个模块的好处在于精细控制信号,如果是一些标准的协议,还可以借助已有的开源代码写出对应的驱动配置文件,实现寄存器读写。本质上是实现一个配置文件的翻译器。
实际工程中确实有某个vip就提供了这种方式来进行测试,人家用的是已有的汇编语法,使用现成的汇编器进行编译(甚至可以用c语言,意味着可以用现有的驱动设备驱动源码来修改),得到机器码,然后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做过读写寄存器的,具体还是得看场景。比如我之前访问寄存器是通过apb接口访问的,所以在testbench ...

您好,能大概写一下您的伪代码吗?您的这个task,听起来是个sv的,那是把这个task  export作为dpi了吗,还是说sv的task也可以直接用ucli调用,如果可以的话,是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更复杂一点,但更通用的方式。
实现一个简单的指令解析模块(简化的cpu),只需要一些简单 ...

这个思路也非常棒,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大概写一下您的伪代码吗?您的这个task,听起来是个sv的,那是把这个task  export作为dpi了吗, ...

sv的task也可以直接用ucli调用,ucli里就是 call {top.xxx.xxx.yyy_task()},可以调用的前提是你可以从top看得到task的层次。你可以写个简单的testbench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的task也可以直接用ucli调用,ucli里就是 call {top.xxx.xxx.yyy_task()},可以调用的前提是你可以从to ...

好的,我今天搜到这种方式了,不过貌似我的编译选项加的不对,没成功,明天再试试

网友:
在task里用fscanf读入一个txt文件,文件内容是
wr,<addr>,data
rd,<addr>,expected data

task根据读入的每一行内容再调用read write  task就好。

这样要修改寄存器读写序列,改txt内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