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管子在tran的工作区域

楼主(2022-05-26):
请问仿tran的时候,怎么查看管子在每个时刻的工作区域呀,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管子的G、D、S信号都plot,自己算一下呢
calculator里选择ot或者opt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管子的G、D、S信号都plot,自己算一下呢
calculator里选择ot或者opt应该也可以 ...

corner太多了. 选了op但是只是给了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877628-1-1.html
这个?

对对对!! 谢谢

网友:
有个region可以直接看,region=0,1,2分别对应工作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