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e temperature sensor,这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2022-05-26):
±2 °C typical accuracy

网友A:
Temper sensor做法很多种,目前主流是基于bipolar来做,也有基于mos,以及vco转频率来做的。基于bipolar也就是VBE特性。做法一种是检测VBE电压,然后通过10位左右的sar adc转成code给数字处理以及校准等, 还有一种使用MOD1或者MOD2型的SD-ADC进行检测转code再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mper sensor做法很多种,目前主流是基于bipolar来做,也有基于mos,以及vco转频率来做的。基于bipolar也 ...

请教一下,mos和vco的这两种实现您能多说一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er sensor做法很多种,目前主流是基于bipolar来做,也有基于mos,以及vco转频率来做的。基于bipolar也 ...

啊,就为了Die temperature sensor,还需要一个SAR ADC ?

这么麻烦?

delta-sigma ADC,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mos和vco的这两种实现您能多说一说么?

看看paper, mos方法一种就是利用VTH和VBG类似的特性; VCO方法就是电压转频率,通过检测频率值来反应电压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就为了Die temperature sensor,还需要一个SAR ADC ?

这么麻烦?

最简单方法就是 smart temp sensor, 看看荷兰delft university 他们做的,很多经典的方法,他们是研究temp sensor这类最好的。
SAR AD也是比较简单架构,做个自归零处理下dc offset就好了
因为产业中不会对功耗以及精度要求特别高,所以做zoom-adc这种会少。对于2°这种指标,如果数字不做一点校准或者两点校准,die-to-die很难做到,两阶sigma-delta adc可能会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 smart temp sensor, 看看荷兰delft university 他们做的,很多经典的方法,他们是研究te ...

谢谢,Die temperature sensor,到底有什么用?

假设客户需要芯片能在-20度至+80度范围内工作,我们可以保证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是不是没必要费力气来折腾这个Die temperature sensor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Die temperature sensor,到底有什么用?

假设客户需要芯片能在-20度至+80度范围内工作,我们可以 ...

那不是这样理解的。-20~85这种消费类应用在2°指标是好做的。一阶sigma-delta ad就可以。你当然芯片上可以不用temp sensor,但是怎么保证你的芯片的安全性,怎么确定其余外部情况譬如扇热差导致高温等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时候temp sensor就起作用了。总之:任何芯片上做上某种功能,一种就是=客户需要,一种就是你自己需要考虑到一切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这样理解的。-20~85这种消费类应用在2°指标是好做的。一阶sigma-delta ad就可以。你当然芯片上可 ...

这种temp sensor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让芯片用户可以随时监控芯片的温度状态?仅此而已?

如果芯片基本不发热,不管客户怎么使用,温度都在-20度至+80度之间,那还有必要做temp senso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temp sensor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让芯片用户可以随时监控芯片的温度状态?仅此而已?

如果芯片基本不 ...

那不然呢,不检测温度那需要干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Die temperature sensor,到底有什么用?

假设客户需要芯片能在-20度至+80度范围内工作,我们可以 ...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做temp sensor,一般要么是指示芯片工作在安全范围,一旦超温度,可以报error,这样系统可以做power down或者reboot这种操作;还有就是为其他模块自身calibration提供温度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做temp sensor,一般要么是指示芯片工作在安全范围,一旦超温度,可以报error,这样系 ...

谢谢,那也就是说,其它模块是PVT-dependen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也就是说,其它模块是PVT-dependent.

well, 不是很清楚你说‘其他模块是PVT-dependent’的意思。Temp sensor是highly temperature dependent。基本上除了bandgap这种东西,很多电路都会对温度比较敏感,特别是很多sensor电路,resistance sensor,image sensor。。。这些,无论是做off-chip还是on-chip calibration,你都需要知道temper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ll, 不是很清楚你说‘其他模块是PVT-dependent’的意思。Temp sensor是highly temperature dependent。 ...

谢谢,Temp sensor本身就是highly temperature dependent,那测出来的温度,有精度保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Temp sensor本身就是highly temperature dependent,那测出来的温度,有精度保障吗?
...

这就要看你ADC了。Temp sensor测的就是温度,他如果对温度不敏感,那是要测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就为了Die temperature sensor,还需要一个SAR ADC ?

这么麻烦?

只要是AD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