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失调消除

楼主(2022-05-26):
请问一下各位,这种结构的带隙基准失调主要是运放产生的,然后我用了斩波的方法减小了运放的失调,后面把运放换成加了斩波电路的运放,然后仿真发现,BG上面三个的PMOS管提供的失调又很大了,然后我增大三个管子的面积,发现width达到100u,length达到8u左右时,BG的失调基本上不能再减小了,大概一个sigma是4mV左右,我目标是做到1mV左右,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好的结构能避免产生这种失调,求各位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
看一下mismatch report, 看哪些占的比重比较大,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的结构,我觉得你只是调整了输入差分对管,但是影响的失调是由很多条件组成的,比如你的负载管,可以像2#说的那样分析一下哪里占的比重大

网友A:
斩波电路 方便的话贴出来看看

网友:
减小电流镜管的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电路 方便的话贴出来看看

斩波电路是这样的,单独仿这个运放的失调,一个sigma能降到100uV左右,然后放到BG中仿真时,运放的管子基本上不贡献失调(贡献的很少),基本上都是BG中的三个PMOS管贡献的。

网友B:
如果电压是1.8V及以上的话,建议采用那种在运放输出产生VBG的结构,用chopper结构,可以直接干掉Vos;如果电压是1.5或者1V的,这种结构就要提高PMOS 电流镜的mismatch,一般的思路就是根据Avthp算尺寸,当然,加上cascode,线性调整率会好;还有电阻的mismatch,也要注意;

网友C:
可以采用动态元件匹配DEM(Dynamic Element Matching)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是1.8V及以上的话,建议采用那种在运放输出产生VBG的结构,用chopper结构,可以直接干掉Vos;如果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斩波电路是这样的,单独仿这个运放的失调,一个sigma能降到100uV左右,然后放到BG中仿真时,运放的管子基 ...

斩波电路没啥问题,是不是运放增益小了,虚短特性差了,PM0的沟道调制效应导致失调呢

网友D:
首先电流镜要cascode吧,不然你PSR实在配不上你1mV的努力
除了DEM外,静态的,电阻的匹配优于MOS的匹配,我猜想V/R产生两路电流方案可能是为优化失配而生的,这个结构是:
VO
R0
R1     R1
VIN    VIP
R2
8xBJT 1xBJ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动态元件匹配DEM(Dynamic Element Matching)技术

您好,请教您DEM的问题,PMOS电流镜做DEM是两个之间来换轮巡呢,还是再加几路轮起来?
1)如果是2路之间互换,那频率是不是至少是OTA的CHOP的一半,相当于local+global chop?
2)如果再加几路,DEM的频率是怎么选择的呢,还是有其它的理解?不知道您有没空解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流镜要cascode吧,不然你PSR实在配不上你1mV的努力
除了DEM外,静态的,电阻的匹配优于MOS的匹配,我 ...

我也试过这种结构,不过仿真出来会有process偏差,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您DEM的问题,PMOS电流镜做DEM是两个之间来换轮巡呢,还是再加几路轮起来?
1)如果是2路之间互 ...

DEM主要应用在ADC和DAC里,现在有些论文在基准电源中也采用了这项技术。
DEM不只是两路之间切换,而是从多个MOS管中随机选取,分别施加在需要匹配电流的各个支路。
这方面的论文还是很多的,你可以查查看。
不过我认为各种技术虽然提高了精度,但电路复杂度增加很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带来更多问题,而研究论文中经常对缺点视而不见,过分突出其优点。在生产实践上应用并不多。多数情况还是用修调解决。

网友E:
突然刷到这个,就说说个人做过的以及理解了
BG用运放前卫这种,目的就是使得负反馈系统更强,这样dc偏差会小,psrr提上去,也同时避免自偏置架构工作电压headroom问题了,这种架构问题就在offset怎么干掉,否则影响精度
1. 面积,你需要很大的面积去做。。。
2. chop,用到chop就是要考虑频率以及ripple干掉问题。两种方法吧:chop+rc filter的,rc的截止频率需要低得多,同时稳定性问题需要考虑,很难滤除ripple。 2. chop+s/h, 就是在运放输出采样,chop后输出三角波并采样中间点,然后在bg输出电压端再滤波
3. 一定注意:人为加offset进行仿真,看输出ripple基本很小了,如果是精度在0.5%左右,输出ripple基本就几十uVpp到上百uVpp
3. DEM: dem是干嘛的?首先dem意思就是动态单元匹配,那么意思就是单元之间的mismatch消除了,这种在bg中用到就是干pmos的mirror之间的mismatch。当前高精度的temp sensor可能会应用,应用最广的就是sigma delta中的dac了。具体dem有很多种,可以看看,dwa、shuffler等等,说白了就是将mismatch这种高斯分布的噪声平均化,甚至shape到高频。dem和干运放这种offset没关系,当然最简单的1bit dem就类似ch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刷到这个,就说说个人做过的以及理解了
BG用运放前卫这种,目的就是使得负反馈系统更强,这样dc偏差会 ...

好的,谢谢,我用chop确实可以把运放的offset降到很小,用到的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也很小,ripple确实很难完全消除。如果我用斩波的同时还可以用DEM消除BG中的失调吗,这二者会不会发生冲突,因为作用很类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用chop确实可以把运放的offset降到很小,用到的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也很小,ripple确实很难 ...

不冲突,当然可以。因为dem和chop不搭噶,转出几个bit code去调节PMOS 镜像管子就好。但是我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这么做,因为电路会复杂化了,如果在dem中没有恒定电流通路,风险更大,因为需要考虑settlling 问题,加大尺寸是好方法,还有建议稍微改下架构,不要做replica电流去转VBG,这是不太优异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冲突,当然可以。因为dem和chop不搭噶,转出几个bit code去调节PMOS 镜像管子就好。但是我我建议你最好 ...

好的,谢谢解答,我打算换个结构,正在仿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2022-12-27):
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结构,我们该如何去分析稳定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