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nd_request failed to cast sequence item

楼主(2022-05-26):
class ahbl_trans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class ahbl_mst_basic_seq extends uvm_sequence#(ahbl_trans);
class ahbl_mst_burst_seq extends ahbl_mst_basic_seq;

class ahbl_mst_sqr extends uvm_sequencer#(ahbl_trans);

class ahbl_mst_drv extends uvm_driver#(ahbl_trans);

        //------------------------------------------
        // Data, Interface, port  Members
        //------------------------------------------
        virtual ahbl_if vif;

         ahbl_trans pkt_apha = null;                //packet address-phase
         ahbl_trans pkt_dpha = null;                //packet data-phase
        uvm_sequence_item item;
        //Factory Registration
        //
        `uvm_component_utils(ahbl_mst_drv)

        //----------------------------------------------
        // Methods
        // ---------------------------------------------
        // Standard UVM Methods: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hbl_mst_drv", 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 User Defined Methods:
        extern task drive_lcyc_pkt_dpha(ref ahbl_trans pkt);
        extern task drive_lcyc_pkt_apha(ref ahbl_trans pkt);
        extern task drive_lcyc_pkt_idle();
endclass

//Constructor
function ahbl_mst_drv::new(string name = "ahbl_mst_drv",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ahbl_mst_drv::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uvm_config_db#(virtual ahbl_if)::get(this,"","vif",vif))
                `uvm_fatal("my_driver", "Error in Getting interface")
endfunction

//Main_Phase
task ahbl_mst_drv::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while(1) begin
                @(vif.mst_cb);
                if(!vif.mst_cb.hresetn) begin
                        vif.mst_cb.hsel         <= 1'b0;
                        vif.mst_cb.haddr         <= 32'b0;
                        vif.mst_cb.htrans        <= IDLE;
                        vif.mst_cb.hsize        <= BYTE;
                        vif.mst_cb.hburst        <= SINGLE;
                        vif.mst_cb.hprot        <= 4'b0;
                        vif.mst_cb.hwrite        <= 1'b0;
                        vif.mst_cb.hwdata        <= 32'b0;
                        vif.mst_cb.clk_ratio<= 4'h1;
                        pkt_dpha = null;
                        pkt_apha = null;
                end
                else begin
                        //transfer data
                        if(pkt_dpha != null) begin
                                drive_lcyc_pkt_dpha(pkt_dpha);
                                if(vif.mst_cb.hready & (pkt_dpha.hburst == SINGLE | pkt_dpha.last_beat())) begin
                                        seq_item_port.item_done();
                                        pkt_dpha = null;
                                        pkt_apha = null;
                                end
                        end

                        if(pkt_apha != null) begin
                        //transfer address
                                drive_lcyc_pkt_apha(pkt_apha);
                        end
                        else begin
                                `uvm_info(get_type_name(),"BEFORE get next item",UVM_LOW)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pkt_apha);//(pkt_apha);

                                `uvm_info(get_type_name(),"AFTER get next item",UVM_LOW)

                                if(pkt_apha != null) begin
                                        drive_lcyc_pkt_apha(pkt_apha);
                                        pkt_apha.print();
                                        `uvm_info(get_type_name(), "ahbl_mst_drv successfully get a new AddressPhase pkt", UVM_LOW)
                                end
                                else begin
                                        drive_lcyc_pkt_idle();
                                        //`uvm_info(get_type_name(), "ahbl_mst_drv didn't get a new AddressPhase pkt", UVM_LOW)
                                end
                        end
                end
        end
endtask

task ahbl_mst_drv::drive_lcyc_pkt_dpha(ref ahbl_trans pkt);
        if(vif.mst_cb.hready)
                vif.mst_cb.hwdata <= pkt.hwrite ? pkt.nxt_hrwdata() : 32'd0;
endtask

task ahbl_mst_drv::drive_lcyc_pkt_apha(ref ahbl_trans pkt);
        if((vif.mst_cb.hready)) begin
                vif.mst_cb.hsel         <= pkt.hsel;
                vif.mst_cb.haddr         <= ((pkt.htrans_ro() != IDLE)&(pkt.htrans_ro() != BUSY)) ? pkt.nxt_haddr() : vif.haddr;
                vif.mst_cb.htrans        <= pkt.nxt_htrans();
                vif.mst_cb.hsize        <= pkt.hsize;
                vif.mst_cb.hburst        <= pkt.hburst;
                vif.mst_cb.hprot        <= pkt.hprot;
                vif.mst_cb.hwrite        <= pkt.hwrite;
                vif.mst_cb.clk_ratio<= pkt.clk_ratio;
                this.pkt_dpha <= this.pkt_apha;
        end
endtask

task ahbl_mst_drv::drive_lcyc_pkt_idle();
        vif.mst_cb.hsel         <= 1'b0;
        vif.mst_cb.haddr         <= 32'b0;
        vif.mst_cb.htrans        <= IDLE;
        vif.mst_cb.hsize        <= BYTE;
        vif.mst_cb.hburst        <= SINGLE;
        vif.mst_cb.hprot        <= 4'b0;
        vif.mst_cb.hwrite        <= 1'b0;
        vif.mst_cb.clk_ratio<= 4'h1;
endtask

仿真发现sequence里面能够对事物随机化成功,在driver中卡在了get_next_item()那,但是我检查了各个类继承的参数感觉都没问题,有人知道问题在哪吗?编译能通过,运行时报[sqr_i] send_request failed to cast sequence item

网友A:
1. sequence怎么启动的?2. driver共和sqr连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equence怎么启动的?2. driver共和sqr连接了吗?

已找到问题,是在一个package中的class重复了,编译不出错但是跑的时候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