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中,电阻300k,layout画完报错,source里显示电阻150K,m为1,有没有大佬教教我

楼主(2022-05-26):
这是原理图里电阻参数
layout里电阻参数
lvs报错

网友A:
找找看,电路图里是不是还有并联的?

网友B:
netlist和电路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list和电路能对上?

我是新手,不太清楚,,我觉得对不上的话是不是会报别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看,电路图里是不是还有并联的?

确实没有并联。这个电路是用来代替二极管接法的MOS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不太清楚,,我觉得对不上的话是不是会报别的错。

看一下嘛先

网友:
看一下lvs窗口的inuts -- Netlist截图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是我更新了原理图器件后,重新画layout的时候没有有把input 的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点上。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