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算clamp电路吗,怎么分析的?

楼主(2022-05-26):
有前辈见过这种电路吗,A  B分别接在全差分运放的两个输出端。不知道咋分析,前辈能否给出这种结构的学名亦或者相关论文,我去学习学习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要啥学名?把这种连接的MOS都简化成二极管,你再看就清楚了。

网友:
猜测是限制放大器输出摆幅

网友:
瞬态某个时刻的工作点显示

网友:
这种Clamp的优点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