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购买数字PLL

楼主(2022-05-26):
哪位大侠有数字PLL的代码,输出频率100M左右,整数倍频。购买。

网友:
我也需要,一起分享吧

网友:
数字PLL又不是所有模块都可以综合的

网友(2024-01-04):
不太理解,数字PLL,是指FPGA自带PLL IP吗?如果是ASIC芯片,PLL基本都是模拟电路,不需要代码,就预留一个数字控制接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