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能不能用正则表达式?举一个情境list(buff MIM bandgap brand pin))

楼主(2022-05-26):
举一个情境:a=list(“buff”  “MIM”  “bandgap”  “brand”  “pin”),把这个列表内以b为开头的元素都删掉
类似于这样表达   remove(^b a)   或者其他的方法,求前辈指点

网友A:
Z = setof( x a strcmp(car(parseString(x "")) "b")!=0)

网友B:
正则表达式在B中匹配A: rexMatchp(A B);

a=list("buff"  "MIM"  "bandgap"  "brand"  "pin")
foreach(mem a
if(rexMatchp("^b" mem) then
remd(mem a)
);if
);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则表达式在B中匹配A: rexMatchp(A B);

谢谢 , 祝一切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则表达式在B中匹配A: rexMatchp(A B);

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Z = setof( x a strcmp(car(parseString(x "")) "b")!=0)

可以

网友A:
还是你的思路正规一些。以前被正则表达式折磨坏了,有心结,所以一直不愿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Z = setof( x a strcmp(car(parseString(x "")) "b")!=0)

感谢

网友C:
查了一下remd,remd(mem a) 改为a=remd(mem a) 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remd,remd(mem a) 改为a=remd(mem a) 更合理一些。

谢谢回复,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则表达式在B中匹配A: rexMatchp(A B);

有BUG  :a='("buff" "def" "acgute" "bull" "banaan" "merde" "pin" "dominda" "acuz")foreach(mem a
if(rexMatchp("^b" mem) then
remd(mem a)
);if
);foreach

LIST的第一个如果出现 b 为开头的,并不会被过滤掉!
输出结果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BUG  :a='("buff" "def" "acgute" "bull" "banaan" "merde" "pin" "dominda" "acuz")foreach(mem a
if ...

上面已经有坛友回复如何改了

原因是 remd 是一个  destructive list 函数    会修改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已经有坛友回复如何改了

原因是 remd 是一个  destructive list 函数    会修改列表

这个隐患可能是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的思路正规一些。以前被正则表达式折磨坏了,有心结,所以一直不愿用它。
...

a='("buff" "def" "acgute" "bull" "banaan" "merde" "pin" "dominda" "acuz")
foreach(mem a
if(rexMatchp("^b" mem) then
remd(mem a)
);if
);foreach

前辈想请教,这个函数有BUG,  若列表的第一个是 b开头的,就会漏掉,可能是remd 函数会破坏掉原列表,所以试着修改了一下
a='("buff" "def" "acgute" "bull" "banaan" "merde" "pin" "dominda" "acuz")
c=a
foreach(mem a
if(rexMatchp("^b" mem) then
remd(mem c)
);if

);foreach
结果一样;请问该怎怎样改,感觉隐患很大

网友(2024-12-2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