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自动添加MOSCKT drawing

楼主(2022-05-26):
正在学习skill脚本,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使用skill脚本自动根据AA drawing和GT drawing图形的交点画出MOSCKT drawing呢? 1653550103(1).png

网友A:
这种layer的逻辑运算的用diva会更方便,几行代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ayer的逻辑运算的用diva会更方便,几行代码就可以

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A: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drcExtractRules(
layerDefs("df2"
AA = layer("AA" type("drawing"))
GT = layer("GT" type("drawing"))
)
MOSCKT_GEN = geomAnd(AA GT)
saveDerived(MOSCKT_GEN ("MOSCKT" "drawing"))
)

2. 打开layout,菜单选择Verify-DRC

3. 在1处填文件的绝对地址,把2的勾去掉,点3的apply

网友:
calibre 是专门做这个吧

网友B:
用 abe 做吧  ciw 输入

abeInit(geGetEditCellView())
l1=abeLayerFromCellView("AA")
l2=abeLayerFromCellView("GT")
l3=abeNewLayer()
abeLayerAnd(l1 l2 l3)
abeLayerToCellView(l3 "MOSCKT")
abe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abe 做吧  ciw 输入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2. 打开layout,菜单选择Verify-DRC

非常感谢大神指点江山,都非常实用!
小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2. 打开layout,菜单选择Verify-DRC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请问文件要保存成什么格式?.txt?还是.rul扩展名呢?

3. 在1处填文件的绝对地址,把2的勾去掉,点3的apply
---->请问这个绝对地址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请问文件要保存成什么格式?.txt?还是.rul扩展名呢?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请问文件要保存成什么格式?.txt?还是.rul扩展名呢?
.rul扩展名

3. 在1处填文件的绝对地址,把2的勾去掉,点3的apply
---->请问这个绝对地址是指?
例如这个文件存在home/xxx 路径下,那就填/home/xxx/xxx.r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把这段代码保存成一个文件
---->请问文件要保存成什么格式?.txt?还是.rul扩展名呢?
.rul扩展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abe 做吧  ciw 输入

请教一下,这个abe是什么意思,是有固定的格式是嘛?(之前看文档也有abe相关的函数。但是实际操作layout的时候好像不能直接用。望大佬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