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lvs连线对不上还有器件消失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我的版图和原理图的线名对不上,但是我版图上检查的线名是对得上的,这是啥原因呀,我也把通孔检查了一遍。还有那个电阻是啥意思,因为太多个了我是打散然后自己串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我的串连的质量不好要换一种样子弄吗?

大佬们这个是啥问题呀

大佬们这个是啥问题呀

网友A:
线open n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open net了

大佬你意思是有些线断开了吗?

网友B:
net9和net12连在一起,net5和net33连在一起

网友C:
9和12你点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和12你点亮一下

大佬怎么取消那些高亮呀,我好像点亮了很多我有点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网友C:
这个界面,上边第二行,有个文件夹一样的东西,它右边那个,鼠标放上面不动,就能看见它是clear all hi light了

网友D:
1.连线断开了,不是完整的一根,分别trace接起来;
2.layout上多了这个器件,找到,删除;或者查看是否layer加错导致;
3.查询design rule里对NS,NR,ND的定义,看你是用错器件还是误加了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界面,上边第二行,有个文件夹一样的东西,它右边那个,鼠标放上面不动,就能看见它是clear all hi light了 ...

我按了后还是不会消失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9和net12连在一起,net5和net33连在一起

怎么看版图哪个是哪个线呀,我定位过去定位的位置也好模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版图哪个是哪个线呀,我定位过去定位的位置也好模糊

那个界面后边有个设置,点开,选项有个highlighting,然后zoom to hilights by 把数值调小,再点一下a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连线断开了,不是完整的一根,分别trace接起来;
2.layout上多了这个器件,找到,删除;或者查看是否laye ...

大佬我想问一下我每个NMOS衬底接的是VSS电位,我可以在外面拉一条长的金属线然后再拉金属接上去吗,我这样接的时候可以穿过那些器件吗。我是怕穿过那些器件然后我就绕过去了中途还换了金属层次连接这样可以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版图哪个是哪个线呀,我定位过去定位的位置也好模糊

就点那个9 12 就行了呀,点那个数字,那个net就高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界面后边有个设置,点开,选项有个highlighting,然后zoom to hilights by 把数值调小,再点一下app ...

是这个吗,我改动不了那里的数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一下我每个NMOS衬底接的是VSS电位,我可以在外面拉一条长的金属线然后再拉金属接上去吗,我这 ...

走粗点,别太细。不考虑美观的话,lvs能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和12你点亮一下

我好多线亮了,关不掉,现在有那个地线和VDD也亮着。这两个是啥情况呀。我用metal4拉一条出来然后打上label然后再拉metal3的金属线和每个Pmos的衬底接触连在一起,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我改动不了那里的数值

是这个,我是用的0.1,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好多线亮了,关不掉,现在有那个地线和VDD也亮着。这两个是啥情况呀。我用metal4拉一条出来然后打上lab ...

实在关不掉就把版图关了重开,你说的连线方式应该不影响lvs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关不掉就把版图关了重开,你说的连线方式应该不影响lvs结果

大佬我我这里的这个连线是连net215的,但是这个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自动识别成VDD了。这个电阻是我自己i出来的没有没有用update生成,因为update生成的画了太长了。然后我就串联起来了。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我这样做应该也是可以的呀讲道理,还有就是这个电阻的plus和minus是有什么讲究的吗。

网友:
connectivity-> nets-> unmark a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我这里的这个连线是连net215的,但是这个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自动识别成VDD了。这个电阻是我自己i出来 ...

我没用过xl,但是这个电阻改成串联的应该没影响,电阻两端一般也不做区分,你断开的那两组线接上了吗?然后重新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关不掉就把版图关了重开,你说的连线方式应该不影响lvs结果

谢谢大佬我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粗点,别太细。不考虑美观的话,lvs能过就行

谢谢大佬我已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点那个9 12 就行了呀,点那个数字,那个net就高亮了

谢谢大佬我lvs过了

楼主:
得到的经验:1、一开始是lvs高亮关不掉导致无法定位具体位置,解决方法是关掉virtuoso然后重新打开。
2、连线的时候要注意要连进去一点,如果刚好在端口处可能会断开。
3、调用器件要注意和原理图一致,否则会出现bad component。
最后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到的经验:1、一开始是lvs高亮关不掉导致无法定位具体位置,解决方法是关掉virtuoso然后重新打开。
2、连 ...

lvs高亮可以calibre---clear highlights取消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