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vs. Logic process

楼主(2022-05-26):
请教各位:RF 和Logic process 的差异主要在哪些方面?
同一个工艺平台下,RF工艺的top metal一般会选择比较厚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那?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套工艺;只是RF要提供专门的模型,TOP选厚的,是因为电感的原因啊

网友B:
顶层厚金属,方块电阻小,电感的Q值才能做的高(>10),然后厚金属承载的电流密度也会大,不然电感线圈里面mA级别电流,直接把薄金属线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套工艺;只是RF要提供专门的模型,TOP选厚的,是因为电感的原因啊 ...

所以厚金属是因为RF用到了电感吗?跟RF的其它特点有关系吗?比如工作频率、电流大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厚金属,方块电阻小,电感的Q值才能做的高(>10),然后厚金属承载的电流密度也会大,不然电感线圈里面 ...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