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点问题

楼主(2022-05-26):
有线不在格点上,但是DRC结果不会报错,请问在哪里看格点错误??哪里会显示格点错误,如何看,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在run drc的窗口会有warning

楼主:
是这个嘛?具体看哪里呢,这么多英文。我找不到

网友A:
offgrid 才是显示不在格点的错误啊,你这DRC 错误里没有这一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ffgrid 才是显示不在格点的错误啊,你这DRC 错误里没有这一项啊。

谁家的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grid 才是显示不在格点的错误啊,你这DRC 错误里没有这一项啊。

不是在DRC那个界面,你看我这个图片。听别人说,在这个里面看隐藏的格点错误。我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
上海先进(积塔?)半导体

网友B:
rule文件把这个注释了  你去改一下,就会报告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文件把这个注释了  你去改一下,就会报告出来了

这个rule有几千页,我搜offgrid只有这两行该怎么改呢

网友C:
DRC没有报错,你是怎么判断他不在格点上的呢,还是rule里没写格点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C没有报错,你是怎么判断他不在格点上的呢,还是rule里没写格点规则?

画一根线,把鼠标放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一根线,把鼠标放上去

懂了

网友D(2024-07-25):
解决了吗哥,最后是联系的工艺厂,补全信息吗?还是忽略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哥,最后是联系的工艺厂,补全信息吗?还是忽略不管

你找个有格点报错的规则,把它里面的格点检查规则复制到你的规则里,改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