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的电阻值对ESD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22-05-26):
如下图,请问GGNMOS Gate串联的电阻R0的阻值对这个ESD保护电路的影响有哪些?
BJT开启速度?ESD防护等级?······

网友A:
鄙视下2信元...
这个电阻决定了MOS管开启的电压。CGD在ESD事件发生时,和电阻分压,产生VGS。从而NMOS提前开启,不需要VDS击穿。提前触发寄生三极管。一句话,就是降低V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视下2信元...
这个电阻决定了MOS管开启的电压。CGD在ESD事件发生时,和电阻分压,产生VGS。从而NMOS提前 ...

非常感谢!可以再展开说下吗?电阻是越大,Vt1越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再展开说下吗?电阻是越大,Vt1越小吗?

没啥可展开的了,单讲这个电阻,确实就是降低VT1的。之前已经说过了,CGD和这个电阻分压,从而产生VGS。ESD HBM测试条件是一定的,也就是上升沿一定,电阻越大,分压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6019765 不知能否帮到你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利用MOS的Cgd和这个电阻串联,形成RC触发,降低Vt1,起到加快开启的作用,顺便问下这个是在Output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利用MOS的Cgd和这个电阻串联,形成RC触发,降低Vt1,起到加快开启的作用,顺便问下这个 ...

非常感谢!这个是Power Clamp,不是Output Pad。

网友D:
跑個模擬看rc 延遲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個模擬看rc 延遲時間

这个怎么模拟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模拟哪?

Hspice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