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buffer画图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2-05-26):
如下图,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PMOS:20/0.054*200。请问layout有哪些注意事项吗?比如:是否需要每隔几根finger插一条sub ring?

再比如下图,也是total width非常大的NMOS:38/0.9*22,是否需要每隔几根finger,或者每隔多少um,插一条sub ring?
如果面积很大,这样一直画下去,会对器件有哪些影响吗?比如latch up等?

网友:
看工艺节点,或者DRC rule LUP 验证要求。一般是最近30um附近必须要有TAP接触。

网友:
上下有sub!

网友:
具体工艺具体分析,我遇到过的是大于6根插一段接触,也遇到过因为最大ACT密度限制需要分开管子插入TAP

楼主:
是的 上下有sub,DRC 是pass的。
但是,看了之前的产品,和一些竞品,都是每隔10~16个finger就插入一条tap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有什么特殊考量

网友:
增加衬底接触,减少肼电阻,减少latch up 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