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vergroup例化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26):
如图,是2017年(09 12标准也有)标准关于covergroup的一段解释,按照他的意思,covergroup例化或者说是创建对象的方式和class是一致的,可以自己定义实例名,但我使用questa vcs xcelium都会报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又尝试了一下,如果在module中定义并例化、在program中定义并例化、在package中定义在class中例化是可以给实例名的,而在class中定义并例化是不能有实例名的

网友A:
covergroup可以在class里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vergroup可以在class里例化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covergroup是肯定可以在class里面例化。可是如果我定义了一个叫cg的covergroup,则在class里面例化时只能使用cg = new(),如果再给个实例名,比如 以cg inst = new()的方式就会报错,而如果在module、program、package中使用cg inst = new()的方式例化又不会报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3-06-14):
引用 楼主: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covergroup是肯定可以在class里面例化。可是如果我定义了一个叫cg的covergroup,则在c ...

找到原因没?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2024-08-07):
class中定义的 cg貌似默认生成的是 class的子成员,而不是type。如果需要规避这个问题,需要把 cg的定义放到 class外。此时就可以使用  cg cg_ins = new();这方式来例化了。

我最近也在研究 cg的通用化和参数化的问题,也没明白这么实现的用意,不是很符合编程直觉,复用也困难,只适合那种ctrl c/v 的写法,不够简洁。

我觉得 SV的CG感觉整个结构设计都不好, 有时候 coverpoint 还挺需要复用之后来做 cross的,但是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2024-10-10):
在class之前定义covergroup,然后在class的new函数中例化,,仿真出来创建了4个instance,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4个

//covergroup   my_cp(int i) with sample(event);
//...
//end covergroup

class test
my_cp cp_instx;
my_cp cp_insty;
  function new();
    cp_instx = new(x);
    cp_insty = new(y);
  end function
end class

仿真出来的结果是
my_cp::my_cp(1)
  -->  cp_instx
  -->  cp_instx(1)
  -->  cp_instx(2)
  -->  cp_instx(3)
my_cp::my_cp(y)
  -->  cp_insty
  -->  cp_insty(1)
  -->  cp_insty(2)
  -->  cp_insty(3)

网友(2025-03-17):
确实很不方便,我们目前使用了宏的方式,减少了代码量,但是debug有点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