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运算放大器中的启动电路

楼主(2022-05-26):
在仿真过程当中没有遇到论文中所说的其他共模电平,而且我还仿真了输入共模电平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由于有共模反馈电路,输出电平都能稳定在参考电压,所以不是很理解加这个启动电路的意义在哪,求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了瞬态发现随着输入的改变,输出变化不大

启动瞬态不是仿真输入和输出瞬态响应,仿真的是电源上电电路能否正常启动工作。

网友A:
启动是瞬态特性,你需要仿真瞬态,就是时域的波形,电路存在简并点必须要有启动电路破坏初始态,让电路稳定在预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是瞬态特性,你需要仿真瞬态,就是时域的波形,电路存在简并点必须要有启动电路破坏初始态,让电路稳定 ...

仿真了瞬态发现随着输入的改变,输出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