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主时钟反相信号在综合时只用半个时钟来分析,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2-05-26):
大家大家,目前在设计中有一个与主时钟反相的信号,因此用了assign语句,直接assign a =~ clk,同时这个a信号再没有经过其他逻辑,这导致在综合时分析该信号时只用了半个周期来分析,导致时序变的很差,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设计的目的是不是本来就是想使用双沿?只不过不想使用时钟的负沿来驱动寄存器,所以做了个反向。如果是这样使用半个时钟周期分析是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目的是不是本来就是想使用双沿?只不过不想使用时钟的负沿来驱动寄存器,所以做了个反向。如果是这样 ...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说如果这样设计它的分析是正确的。还请教一下这种反相时钟信号,在前端的设计中应该如何设计比较好呢,仅有assign语句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说如果这样设计它的分析是正确的。还请教一下这种反相时钟信号,在前端的设计中应该如 ...

半沿的原因是因为新时钟a和clk有时序界面,如果新时钟a域的信号逻辑比较大,先用时钟a把clk域的信号抓一下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沿的原因是因为新时钟a和clk有时序界面,如果新时钟a域的信号逻辑比较大,先用时钟a把clk域的信号抓一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首先要确认,设计上和实际应用当中,是否真的有正反时钟之间的路径。

前端最好引用一个反相器,来代替assign,好处是在定义时钟约束时,可以在那个反相器的输出端create_generated_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认,设计上和实际应用当中,是否真的有正反时钟之间的路径。

前端最好引用一个反相器,来代替assi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实际应用当中也是有正反时钟之间的路径的。请问您说在前端引用一个反相器,是需要怎么操作,麻烦您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