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2-05-26):
strong ARM 比较器, 利用蒙特卡洛仿真失调电压,仿真了200个点,有效的只有139个,为什么不知道结果是两个尖峰,请大佬看一看,给小菜一点意见。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看你的结果好像没有分布,只有两种结果-402uv 一个18.93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结果好像没有分布,只有两种结果-402uv 一个18.93mv

是的,这种情况这么解决呢? 是比较器尺寸结构的问题吗?  我不太知道测试蒙特卡洛的激励要给什么值。我给的vpwl如下图。 跑tran的时候,是可以有效工作的。

网友:
看你结果像是没有开启蒙特卡洛,就是管子有个flag用于是否打开蒙特卡洛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2023-03-22):
是用结尾以mis_ckt管子对吧,flag在管子Q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