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工艺数字器件的栅极为什么可以短路

楼主(2022-05-27):
如图所示,在TSMC28nm工艺中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数字器件的栅极可以互相连到一起啊?这样两个栅极不是就短路了吗?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中间的那3条白色的矩形是一种叫做“cut”的东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中间的那3条白色的矩形是一种叫做“cut”的东西 :)

这个层的purpose写的是test1,我问了一下好像确实是用来cut的,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层的purpose写的是test1,我问了一下好像确实是用来cut的,谢谢啦~

tf或者design manual 里面有layer说明吧?怎么会用test 这个草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或者design manual 里面有layer说明吧?怎么会用test 这个草率么?

确实是就写了一个test1,所以才比较迷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就写了一个test1,所以才比较迷惑

你找一下design manual 看看

网友A:
你这个PDK是tsmc28nm正版的么?

我刚刚查的design manual 17: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DK是tsmc28nm正版的么?

我刚刚查的design manual 17:11

找到一个掩膜版文件里的说明,好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写一个CPO或者PO(cut)之类的,而是写了个看不出含义的tes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