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工艺数字器件的栅极为什么可以短路

楼主(2022-05-27):
如图所示,在TSMC28nm工艺中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数字器件的栅极可以互相连到一起啊?这样两个栅极不是就短路了吗?

网友A:
poly上横着那条白色的poly cut,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上横着那条白色的poly cut,切断了。。

我看那条白色po层的purpose是test1,请问这个test1是指切断poly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嗯嗯,我在pdk里没有找到这个对layer的注释文件,可以请问这个文件叫什么大概在什么文件夹吗?谢谢啦~

网友A:
我这是lvs验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lvs验证文件

哇,我在lvs文件里也找到这个啦,之前在工艺文件里找了好久都没有说明。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