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PSRR

楼主(2022-05-27):
今天在论文里看到说带隙基准的PSRR和运算放大器的PSRR不是一个东西,有人细说一下吗

网友:
严格来说带隙基准是PSR,一个“R”

网友:
运放的PSRR定义是差模增益除以电源增益,带隙和LDO的PSRR定义有时是电源增益,有时是电源增益的倒数,严格来说带隙和LDO的PSRR应该叫PSR,这两个指标的意义都是表征输出抗电源干扰的能力。

网友:
因为电源模块没有对应dm gain的参数嘛

网友:
带隙是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