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不显示脸了

楼主(2022-05-27):
有哪位大佬能救救孩子,连笑脸都没了,还显示pwell接到了power上,nwell接到了gnd上

网友:
有软连接 你的LVS 自动停止了 (halt)

网友:
lvs都没跑起来  查查有没有连错呢

网友:
可以在lvs options里面选项勾选选项 然后会显示脸吧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电源地短路导致的,把LVS Option那里的Supply那一栏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取消勾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电源地短路导致的,把LVS Option那里的Supply那一栏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取消勾 ...

我点那个,出来脸啦,感谢。但是power&ground我都查过一遍,没有连在一起的,电路比较小,每次改动layout都会更新文件,但是跑LVS的时候,显示围着nmos的PGR没有接地,导致PGR内的器件b端出现电位问题,大佬能否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是刚刚Supply那一栏,把你版图上所用到的power/ground名称分别填到Power nets:和Ground nets:  ,试一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刚刚Supply那一栏,把你版图上所用到的power/ground名称分别填到Power nets:和Ground nets:  ,试一下 ...

点了那个按键,那个问题没有消失

网友:
那个电源地的问题因为你电源地的名字和LVS规则文件里的默认的电源地的名字不一样导致的不影响出笑脸,但是笑脸没出来,你的版图可能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刚刚Supply那一栏,把你版图上所用到的power/ground名称分别填到Power nets:和Ground nets:  ,试一下 ...

Pwell pick-up layer ptd texted with power net 。pwell pick-up layer connect to non-ground nets.我一根根线点的,确定没有连上,还是有这种问题

网友:
你是有short 吧,你可以把 option 里面的short    run short isolation 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