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nm node]T22节点评估A9处理器DC时钟建模

楼主(2022-05-27):
Hi All,

第一次做T22 ULP的工艺,目前想用DC flow 评估CA9的PPA,如果用传统的DC(而非DCT/DCG/DC_NXT),只综合实现CA9处理器(1.5GHz),请问:
1. wire_load_model 要怎么选择,选择默认的?
2.如何给时钟建模,clock_uncertainty/clock_transition/clock_latenc要怎么设置合适?
3.clock_gating_check 要设置多少比较好?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先进工艺wireload给不给没啥意义,我记得新近工艺库里面wlm好像也没有给,你就DC过约30%吧,setup uncer我举得1.5G 100ps足够,clock trans/lat不用给,max trans约个150ps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wireload给不给没啥意义,我记得新近工艺库里面wlm好像也没有给,你就DC过约30%吧,setup uncer我 ...

不过按照经验T22收敛到1.5G应该比较困难,所以按理要dcg综合,dc综合的budget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wireload给不给没啥意义,我记得新近工艺库里面wlm好像也没有给,你就DC过约30%吧,setup uncer我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按照经验T22收敛到1.5G应该比较困难,所以按理要dcg综合,dc综合的budget太多了
...

兄台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