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pitch不满足设计规则

楼主(2022-05-27):
我设计的时候是PAD opening 是65um,PAD之间的pitch是80um;现在确认到DRC规则同一line的时候,PAD的pitch需要是100um。请问如果我不满足这样的规则,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网友:
pitch比min pitch小的话可能导致两个PAD短路

网友:
design rule的PAD pitch一般都比较小的,真正影响PAD pitch是封装,如果是bongding pad的话,最好和对接封装厂沟通最小 pitch,否则影响封装良率,至于不满足规则极端情况就是两个PAD粘在一起了呗,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
PAD如何加入版图?
原理图里面加入?还是版图直接用CREATE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