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AMOLED DDIC一般会外挂一颗NOR flash用于Demura 补偿。

楼主(2022-05-27):
请教一下,AMOLED DDIC一般会外挂一颗NOR flash用于Demura 补偿。
这颗flash为什么要用NOR flash,用NAND flash 可以吗?

网友A(2023-10-17):
nand flash的读取速率比nor flash慢,在进行demura补偿时,DDIC需要快速从flash读取数据,所以一般选用n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的读取速率比nor flash慢,在进行demura补偿时,DDIC需要快速从flash读取数据,所以一般选用nor ...

懂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