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A器件制造第一步的Si/GeSi超晶格外延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22-05-27):
比如想要在外延三层Si/GeSi结构,每层厚度为8nm,Si层是要作为mos管通道的,比如用RPCVD详细工艺要怎么做哇?

网友:
RPCVD做的Si能做沟道?leakage太大了!单晶Si/SiGe 要特殊的机台EPI才行

网友(2023-03-10):
这个目前用于量产的Finfet的SiGe EPI机台都可以做,Centura300 EPI和Intrepid ES,都属于A商,国产要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