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的整合过程

楼主(2022-05-27):
我有一个icc出来的数字gds和virtuoso画出来的模拟版图,整合在一起的原理我知道,就是把数字电路通过ciw streamin读入virtuoso,然后在virtuoso里面连,但是这个过程具体步骤怎么弄呀,要icc生成一些什么文件,要修改一些什么文件,读入的过程中要读什么文件,这些具体过程该怎么弄,请大佬们教教我,跪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如果没有对标准单元gds进行merge,你导入cadence则就看不到标准单元的版图结构~
...

Stream In的时候点上这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
icc生成gds文件,直接用virtuoso吃进去

网友C:
1、首先需要用ICC生成gds文件以及版图网表文件;
2、需要用calibre工具对gds文件进行merge,否则直接导入cadence中版图是模糊的;
3、将merge之后的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里面;
4、进行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的互连;
5、通过将ICC导出的数字版图网表文件与模拟版图网表文件结合,进行lvs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首先需要用ICC生成gds文件以及版图网表文件;
2、需要用calibre工具对gds文件进行merge,否则直接导入ca ...

第2条,版图是模糊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2条,版图是模糊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你如果没有对标准单元gds进行merge,你导入cadence则就看不到标准单元的版图结构~

网友:
數字的部份為何這樣搞? 你有數字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需要用ICC生成gds文件以及版图网表文件;
2、需要用calibre工具对gds文件进行merge,否则直接导入ca ...

大神,怎么merge呀,而且icc输出的网表是v文件,怎么和模拟的原理图结合呀

网友D:
整合gds 吧??? 有人在整合電路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合gds 吧??? 有人在整合電路的嗎........

我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现在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直接导入virtuoso然后连接,是否能连通,他们能不能相互识别,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导入连接,那种有步骤的讲解

网友D:
您是不是要把實現數字後與類比整合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是不是要把實現數字後與類比整合起來?

就是数模混合电路

网友E:
icc 导出网表,Virtuoso VerilogIn 将网表转成 schematic view。
icc 导出gds, Virtuoso StreamIn 将gds转成 layout view。

网友:
那因該是 類比ok 後整合數字。數字route 後轉gds 整合後做verf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c 导出网表,Virtuoso VerilogIn 将网表转成 schematic view。
icc 导出gds, Virtuoso StreamIn 将gds转 ...

大神,那模拟电路输出来的osc振荡信号,可以直接被数字电路使用吗,还是得通过什么转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那模拟电路输出来的osc振荡信号,可以直接被数字电路使用吗,还是得通过什么转换呀
...

加个大buffer,增加驱动。
如果电平不一致,加level shifter,再加大buff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首先需要用ICC生成gds文件以及版图网表文件;
2、需要用calibre工具对gds文件进行merge,否则直接导入ca ...

tf需要合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eam In的时候点上这个就可以了啊

您好,我stream in好像和您不一样,您能教我一下怎么填吗,我填完,有一个警告,然后也没出来其他东西,我进virtuoso里面也没找到读入的版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stream in好像和您不一样,您能教我一下怎么填吗,我填完,有一个警告,然后也没出来其他东西, ...

Library那一行填你导进去的库名字,不是填pdk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那一行填你导进去的库名字,不是填pdk名字

大神,那怎么关联pdk呢,我还有pdk画的模拟电路,我刚才导进去了,但里面的layer名字和pdk的不是一个,是还有别的东西要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那怎么关联pdk呢,我还有pdk画的模拟电路,我刚才导进去了,但里面的layer名字和pdk的不是一个,是 ...

数字的库也要导进去,还有就是你的map文件要一致,icc导出的gds还需要有所有的层次,不能只是一个top的gds,不然就像前面说的模糊的问题;导入之后,virtuoso里面查看版图,看层次有没有缺失,cell有没有少,连接的话直接连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那怎么关联pdk呢,我还有pdk画的模拟电路,我刚才导进去了,但里面的layer名字和pdk的不是一个,是 ...

Layer map要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 map要加啊

大神,我stremin写了这些内容,打开以后就是一些空的框框,所以我按照警告加merge,我这里加的是我gds读入进去后生成的一些cell,但加进去以后报错了